请教维纶MT6071IE怎么上传资料到电脑

楼主(2015-01-04):
点击上传后老是提示选择正确的HMI型号,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网友:
EB pro 软件 传输目录中有个上传选择项,点击上传 ,勾选工程文件,选择存储路径及命名,搜寻到HMI的IP地址后(在密码默认情况和HMI与电脑ping通情况下),即可上传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