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与FX1N不能写入数值?

楼主(2015-01-06):
正进行一个简单的T0 K100赋值时,触摸屏能读取并显示K值,但无法将屏中输入的数值,赋值给PLC中T0 K**,是那里原因,请指导,新手在线等待!

网友:
常数k的值就是100。还需要输入么?

网友(2015-03-09):
换寄存器就可以了,K是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