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用485连接多个下位机,其中有一个出现通讯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5-01-09):
TK6070ip用485连接多个下位机,其中有一个出现通讯故障,如何判断是哪个出现了通讯故障呢?求大神指点

楼主:
问题已解决,查询LB9500到LB9507的状态即可,为0即可表示连接失败,为1即可表示连接成功。好像就一个字节,所以估计最多只能挂8个下位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TK6070不是只有一个串口吗?你怎么可以连接那么多台下位机

网友(2015-03-29):
是通过MODBUS   RTU   485方式,我在学习中还不会。

网友:
485串口并接

网友A(2015-05-1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查询LB9500到LB9507的状态即可,为0即可表示连接失败,为1即可表示连接成功。好像就一个字节, ...

这个可以挂255个LB-9500到LB-9755

楼主(2016-04-09):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挂255个LB-9500到LB-9755

是吗?这个我不知道,谢谢 ,我好久没有来登陆了,工作忙,不好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