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保存的RW和RW-A可以保存多久?

楼主(2015-01-09):
说明书上只写了掉电可以保存,那能保存多久呢?一年?一天?
另外可以读写多少次?如果经常写入是否RW容易坏?

网友:
这个问题,说明书上好像没有。
厂家的开发人员请回答。

网友:
RW数据存储在闪存里面,相当于电脑硬盘。

网友:
掉电也是有数据的
一般来说都是会设计一个自动保存功能的 定时提取数据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长久保存,数据写入之后一分钟便可以永久保存。

网友(2015-03-06):
应该是触摸屏里的电池没电了,数据就没了,当然如果是遇见超强电磁波什么的,也可能导致数据改变。

网友:
触摸屏里的电池没电了,数据还是有的。像电脑的硬盘,没供电,数据还是会有。
针对超强电磁波,不会烧录数据,数据也是不会改变的。除非存储芯片损伤,数据就改变或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