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 8000做的工程能移植到PRO的软件里吗?

楼主(2015-01-12):
EB 8000做的工程能移植到PRO的软件里吗?如果可以,该怎样操作呢?

网友:
可以的
用EB pro 软件打开eb8000程序mtp文件 然后在eb8000安装目录下library文件夹下面找到同名的文件替换到eb pro工程文件里面,更改HMI型号保存编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