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8100IE如何与4台三菱D700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

楼主(2015-01-13):
请问版主:MT8100IE如何与4台三菱D700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要用到什么硬件?通信电缆、分配器,还有什么吗?EB800上的系统参数怎样设的?例子上都是只通信一台的,都没两台以上的,第二,第三台怎样设?我只设了一个后第二个就指示COM口被占用了,应怎么设呢?

网友:
三菱D700 为RS485(4w)通讯方式也即是RS422。RS-422支持点对多的双向通信(手牵手方式相连接)。只需将不同的D700设置不同的站号,在一个驱动的情况下,地址通过 “站号”  +  “#”  +  “地址”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