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幕如何输入汉字,又如何以配方形式保存!

楼主(2015-01-13):
本人是新手,屏幕是MT8150IE,
如题,想知道维纶屏幕如何能输入汉字,比如输入“张三哥”或者“李四姨”或者“王五弟”等等常用的汉字,
又是如何保存!配方的保存我大概了解,主要是汉字的长度困扰

网友:
威纶通的屏幕是不支持汉字形式的1

网友:
在官网有一个D01.汉字输入示例,你看看是否有用。

楼主:
那个试了下,有问题的;包括D44案例也是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支持汉字输入的 你要输入什么汉字得提前做汉字键盘UNICODE
http://www.weinview.cn/service/download/ EBpro的说明书 12.4章节详细说明!

网友:
你说的是要用你可以百度 一个ASCII 码占8个字元 一个汉字占1个字节=16个字元
系统参数设置里面写配方名称 要写英 配方记录里面也是英语字母+数字   做工程时 配方保存可以用触发式资料传输 用项目选单元件来选择配方的名称, 在项目选单的状态设置里面:项目资料 可以填入汉字(即配方名称的汉字形式)具体在官网 下载中心视频教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