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通讯协议及485一屛多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15):
[i=s] 本帖最后由 waverider 于 2015-1-15 11:33 编辑

论坛里一屛多机问题基本上局限于采用modbus协议,如果是自定义的协议,485驱动是否还能支持一屛多机(最多能支持几台从设备)?
目前试验采用MT6050ip通过485接6台自定义协议设备,MT6050ip与每个设备都无法进行通讯。了解到MT6050ip采用的485芯片为75176B,而我们的设备485芯片为65LBC184,不能直接实现一屛多机是否也与阻抗匹配有关?
说明:单台设备与MT6050ip实现自由协议通讯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RS485只是一种接线方式,modbus只是此接口上承载的其中一种总线协议罢了。RS485接线方式为总线式拓扑结构在同一总线上最多可以挂接32个结点,终端电阻是否需要匹配建议查找相关资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不同RS485芯片对通讯造成影响过。建议通讯外加有源隔离,然后在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 如何实现的一屏多机?我用的tk6070ip,用com2 422接口,只能添加一台设备,再添加设备,就提示com2已经被占用。

lz您是如何添加的6台设备呢?

我用的是modbus rut 协议,屏做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