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5-01-17):
大致框架是这样
两台触摸屏是 MT8121IE的,两台三菱FX-3U的PLC,45台富士MEGA变频器,7台深川G7变频,
45台富士能同加,同减频率,
1#屏通讯20台富士变频    和1#PLC
2#屏通讯25台富士变频    和2#PLC和7台深川变频

请教两屏之间通讯该怎么做?端口COM1,2全用掉了!

网友:
MT8121IE有以太网接口 将两台屏互为对方的远端触摸屏,就可以实现两台触摸屏数据通讯了的。具体设置方法详见说明书。

网友(2016-07-10):
现在有本地HMI和本地PLC通过MODBUS RTU连接,远端HMI,远端PLC通过MODBUS RTU连接。本地HMI和远端HMI通过以太网连接。本地HMI可以读取远端HMI和远端PLC的状态。现在想要将本地PLC中M寄存器的状态传输到远端PLC的M寄存器中,如果使用定时传输,在目标地址中只能使用0x_multi_coils数据类型,怎么对应远端PLC内存地址

网友:
您好  位传送 定时式资料传输受限;远端地址 宏指令受限;目前可使用报警通知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