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连接电缆的制作

楼主(2015-01-18):
MT8100IE和三菱FX3U PLC的连接电缆怎么做呢,和tk6070ip的连接电缆一样吗?我有一条TK6070IP的和三菱FX3U的连接线

网友:
三菱FX3U的链接线是 485 需要 485转232 接线方式是 8-3 7-2 5-5

网友:
三菱FX3U圆口接口为RS422(RS485_4w),如果是直连TK6070IP的话,通讯线为母头引脚1、2、3、4、5对应PLC4、7、1、2、3 选择com2。如果是直连MT8100IE的话,通讯线为公头引脚1、2、3、4、5对应PLC4、7、1、2、3 选择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