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 TK6100i与FX-3U通讯 跪求指点

楼主(2015-01-22):
通讯线屏端1-----4       2-----7        3------1      4------2      5---------3       连接端口  485 2W 4W

网友:
1 连线正确
2 站号 改为1
3  com1 波特率 9600

网友:
3U自适应波特率。 需确认接触摸屏端通讯线接头为DB9公头接母座,确认触摸屏和plc站号是否一致,通讯参数除波特率以外其它是否一致 。

网友:
我用的西门子PLC接线是1-8,2-3,地-地,5-5,另外选的是RS485 2W,PLC站号2,协议是P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