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实现FTP

楼主(2015-01-22):
请教下,那几个型号可以实现FTP?软件和硬件怎么设置和连接,谢谢!

网友:
MTXXXXIE系列除了不带以太网的都支持FTP,更高端的HMI带以太网的基本上都支持,设置详见“EB Pro说明书第三十二章 FTP 服务器运用”。

楼主:
版主,那TK8070  有以太网口,是否能实现FTP?网线是否要通过交换机还是直接连接! 谢谢!

楼主:
在FTP中看到的文件是什么格式?怎么打开?能导入数据库吗?

网友(2015-02-26):
TK8070i可以用ftp,通过交换机或者直连都是可以的。
ftp上来的文件包括报警文件,资料取样文件,配方文件等。可以用软件自带的编辑器打开,也可以转为excel格式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