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modbus RTU 主站设计

楼主(2015-01-24):
从来没接触过威纶通,想知道使用485线通讯,触摸屏作为主站,PLC作为从站,触摸屏作为RTU主站管理多个PLC从站这个具体该怎么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就看看啊

网友:
建立一个驱动,保证所有从站同驱动同通讯参数不同站地址,“手牵手”方式连接,通过  "站号 + 井号 + 地址 来实现。 详见下载中心“ Easy Builder8000使用手册” 第 122 页。

楼主:
回复 3# weinview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可以網路下再範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使用“站号#地址”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具体说一说嘛 或者有木有程序 借我参考下

网友D(2015-05-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就看看啊

我是和FX2N通讯的,PLC是自带MODBUS RTU通讯的。现在还没成功。因太忙没有做。上次用2台PLC做通讯是通上,但按扭只能控制一台,就是0X对应PLC的M。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和FX2N通讯的,PLC是自带MODBUS RTU通讯的。现在还没成功。因太忙没有做。上次用2台PLC做通讯是通上 ...

你这个肯定没有把plc方面站号区分下来,或者地址没有写成1#0x1和2#0x1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肯定没有把plc方面站号区分下来,或者地址没有写成1#0x1和2#0x1

三菱不支持区分站号,除非加bd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三菱不支持区分站号,除非加bd板

我的是国产PLC,它自带MODBUS通讯的,厂方提供的是只要在PLC的D8121设置站号,D8120上设通讯波特率就可以的。我的屏地址已用1#1,2#1区分的,这样的2号站按扭就是不起作用。4X的1#200写入的数据在2号站的2#200同样显示,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国产PLC,它自带MODBUS通讯的,厂方提供的是只要在PLC的D8121设置站号,D8120上设通讯波特率就可 ...

PLC 都要全部设置成从站才行。且程序一样才有可比性。

另外考虑国产MODBUS的兼容问题。

如果单独接能通讯,两台接不能通讯

要在HMI的通讯参数中设置 延时 和ACK延时才行。 具体数据 要自己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PLC 都要全部设置成从站才行。且程序一样才有可比性。

您好,感谢您对我的问题的回答,我的一带五个PLC的通讯已成功。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