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v506到6056i的程序转换

楼主(2015-01-27):
一般程序文件有多少兆?用eb500反编译成epj文件出现计算机内存不足什么意思? 再个就是上载和下载什么意思老是搞混。刚接触

楼主:
还有数据线问题 那个6056i用普通的手机数据线可以用么?不能用买什么数据线?

楼主:
没人解答 这论坛是什么论坛 有用么?问个问题都不回答 垃圾论坛

网友:
先用EB500程序将MT506程序上传文件或者找到原始上传程序,打开EB8000软件,在菜单栏 中 找到工具选项 “转MT500..."程序  即可将MT506程序转换为MT8000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