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1200 通信 请教!!

楼主(2015-01-31):
我用 MT8100ie 与西门子 S7 1200通讯。S7 1200 v3.0 用PORTAL v13 sp1 组态,现在有两个问题:
1,如果用“取得标签咨询”,背景数据块的静态变量无法通讯,全局数据块数据能使用,但是不能用接复杂的数据类型。
2,如果用“导入”标签,我在PORTAL 中导出的数据块是只能保存为.DB格式,EASYPRO V5.0中要导入的数据格式要求.scl
是不是还不支持V13 SP1 导出数据啊?

哪位大侠提供个教程或实例吧!!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3-02):
.scl数据格式是DB从块生成源导出的数据类型,变量导出数据格式为.xlsx,无论EB Pro软件是导入数据标签还是获取数据标签,都必须在测试电脑和PLC通讯正常的情况下进行(可以正常上下载PLC程序),如果是导入标签,这两组文件必须可以正常被导入,并且不会报错,另修改后需要从新导入数据标签,数据才能被正常使用。获取标签建议也做多次获取。如果只选择绝对地址,只需选择1500驱动不要获取或导入即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