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指令控制资料取样

楼主(2015-02-02):
需在屏上做一开关用于开启/关闭资料取样功能;并且再做一个数据输入用于设定资料取样周期。想用屏上宏指令做能实现吗。
比如这宏指令的定时器用什么函数。

网友:
资料取样->暂停取样控制地址  选择启用,可以控制开始和暂停。
取样周期是开始就设定好的,后面开始采样后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