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0iE黑屏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04):
MT8100iE黑屏怎么回事?
能看到鼠标、设置,就是看不到画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否已经还原为出厂设置,请检查拨码开关的位置。

网友:
检查  1检查24V输入电源是正常,系统运行中是否正常。
        2程序有无做屏保或者背光节能设置,重新下载程序进去看有无反映。
        3下载程序是勾选韧体(最好用最新版本软件)。

网友(2018-12-28):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