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如何以下协议通信

楼主(2015-02-04):
(图片)

楼主:
1.2通讯格式
波特率 38400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
    1.3主机呼叫频率
主机发出的呼叫命令帧之间的发送间隔不能小于60ms,一个命令帧字节间发送间隔不能大于5ms.
    1.4通讯错误处理
如通讯错误从机无响应,主机应置总线空闲(主机等待)至少100ms后,再往从机发送数据,以等待从机清空接受缓冲区
主机发送命令帧格式
命令1:读取从机所有通道状态命令
字节序号        值        功能描叙
1        255        帧同步头
2        9        帧字节数
3        1-252        从机地址
4        112        功能码,读取从机所有通道状态
5        0~255        系统保留字节,以备功能扩展
6        0~255        系统保留字节,以备功能扩展
7        0~255        系统保留字节,以备功能扩展
8        0~255        系统保留字节,以备功能扩展
9        校验码        前面8个字节的值相加除以256的余数
命令1:设定从机所有通道的参数
字节序号        值        功能描叙
1        255        帧同步头
2        59        帧字节数
3        1~253        从机地址,其中253为广播地址
4        130        设置所有从机参数
5        0~5        第一通道负载模式
0.        CC模式
1.        CV模式
2.        LED模式,开启滤波器,关闭辅助启动
3.        LED模式,关闭滤波器,关闭辅助启动
4.        LED模式,开启滤波器,开启辅助启动
5.        LED模式,关闭滤波器,开启辅助启动
6        0~5        第二通道负载模式
0.CC模式
1.CV模式
2.LED模式,开启滤波器,关闭辅助启动
3..LED模式,关闭滤波器,关闭辅助启动
4.LED模式,开启滤波器,开启辅助启动
5.LED模式,关闭滤波器,开启辅助启动
7        0~5        第三通道负载模式
0.CC模式
1.CV模式
2.LED模式,开启滤波器,关闭辅助启动
3..LED模式,关闭滤波器,关闭辅助启动
4.LED模式,开启滤波器,开启辅助启动
5.LED模式,关闭滤波器,开启辅助启动
8                第四通道负载模式
0.CC模式
1.CV模式
2.LED模式,开启滤波器,关闭辅助启动
3..LED模式,关闭滤波器,关闭辅助启动
4.LED模式,开启滤波器,开启辅助启动
5.LED模式,关闭滤波器,开启辅助启动
9        0~255        第一通道定电流/定电压值高字节
10        0~255        第一通道定电流/定电压值次高字节
11        0~255        第一通道定电流/定电压值低字节
12        0~255        第二通道定电流/定电压值高字节
13        0~255        第二通道定电流/定电压值次高字节
14        0~255        第二通道定电流/定电压值低字节
15        0~255        第三通道定电流/定电压值高字节
16        0~255        第三通道定电流/定电压值次高字节
17        0~255        第三通道定电流/定电压值低字节
18        0~255        第四通道定电流/定电压值高字节
19        0~255        第四通道定电流/定电压值次高字节
20        0~255        第四通道定电流/定电压值低字节
21        0~255        第一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上限高字节
22        0~255        第一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上限次高字节
23        0~255        第一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上限低字节
24        0~255        第2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上限高字节
25        0~255        第2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上限次高字节
26        0~255        第2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上限低字节
27        0~255        第3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上限高字节
28        0~255        第3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上限次高字节
29        0~255        第3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上限低字节
30        0~255        第4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上限高字节
31        0~255        第4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上限次高字节
32        0~255        第4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上限低字节
33        0~255        第一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下限高字节
34        0~255        第一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下限次高字节
35        0~255        第一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下限低字节
36        0~255        第2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下限高字节
37        0~255        第2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下限次高字节
38        0~255        第2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下限低字节
39        0~255        第3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下限高字节
40        0~255        第3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下限次高字节
41        0~255        第3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下限低字节
42        0~255        第4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下限高字节
43        0~255        第4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下限次高字节
44        0~255        第4通道电压上限/电流下限低字节
45        0~255        第一通道启动电压高字节(仅CC有效)
46        0~255        第一通道启动电压次高字节(仅CC有效)
47        0~255        第一通道启动电压低字节(仅CC有效)
48        0~255        第2通道启动电压高字节(仅CC有效)
49        0~255        第2通道启动电压次高字节(仅CC有效)
50        0~255        第2通道启动电压低字节(仅CC有效)
51        0~255        第3通道启动电压高字节(仅CC有效)
52        0~255        第3通道启动电压次高字节(仅CC有效)
53        0~255        第3通道启动电压低字节(仅CC有效)
54        0~255        第4通道启动电压高字节(仅CC有效)
55        0~255        第4通道启动电压次高字节(仅CC有效)
56        0~255        第4通道启动电压低字节(仅CC有效)
57        0~255        第一通道连接线阻抗高字节(单位豪欧,用于电压采集补偿,仅CC有效)
58        0~255        第一通道连接线阻抗高字节(单位豪欧,用于电压采集补偿,仅CC有效)
59        0~255        第二通道连接线阻抗高字节(单位豪欧,用于电压采集补偿,仅CC有效)
60        0~255        第二通道连接线阻抗高字节(单位豪欧,用于电压采集补偿,仅CC有效)
61        0~255        第三通道连接线阻抗高字节(单位豪欧,用于电压采集补偿,仅CC有效)
62        0~255        第三通道连接线阻抗高字节(单位豪欧,用于电压采集补偿,仅CC有效)
63        0~255        第四通道连接线阻抗高字节(单位豪欧,用于电压采集补偿,仅CC有效)
64        0~255        第四通道连接线阻抗高字节(单位豪欧,用于电压采集补偿,仅CC有效)
65        0~255        校验码,前面64个字节总和除以256的余数
对于小部分LED电源无法启动,如被测电源有支持短路保护功能可尝试,开启辅助启动,LED模式模式滤波器推荐打开,定电流/定电压值设定如LED模式36.5V,则将36.5乘以1000后,用三个字节从高位到低位发给上位机,所有关于电流电压值的设定值均是数值乘以1000后用三个字节从高位到低位保存发给下位机。
命令3:停止所有通道拉载
字节序号        值        功能描叙
1        255        帧同步头
2        9        帧字节数
3        1-253        从机地址
4        140        功能码,读取从机所有通道状态
5        0~255        系统保留字节,以备功能扩展
6        0~255        系统保留字节,以备功能扩展
7        0~255        系统保留字节,以备功能扩展
8        0~255        系统保留字节,以备功能扩展
9        校验码        前面8个字节的值相加除以256的余数

从机返回命令帧
只有主机发送命令1从机才有返回数据
字节序号        值        功能描叙
1        255        帧同步头
2        0x70        帧命令
3        1-252        从机地址
4        0~2        通道1状态
0.        错误,该通道控制CPU与主CPU唔联系
1.        读取正常
5        0~2        通道2状态
0.错误,该通道控制CPU与主CPU唔联系
1读取正常
6        0~2        通道3状态
0.错误,该通道控制CPU与主CPU唔联系
1读取正常
7        0~2        通道4状态
0.错误,该通道控制CPU与主CPU唔联系
1读取正常
8        0~255        通道1电压高字节
9        0~255        通道1电压次高字节
10        0~255        通道1电压低字节
11        0~255        通道2电压高字节
12        0~255        通道2电压次高字节
13        0~255        通道2电压低字节
14        0~255        通道3电压高字节
15        0~255        通道3电压次高字节
16        0~255        通道3电压低字节
17        0~255        通道4电压高字节
18        0~255        通道4电压次高字节
19        0~255        通道4电压低字节
20        0~255        通道1电流高字节
21        0~255        通道1电流次高字节
22        0~255        通道1电流低字节
23        0~255        通道2电流高字节
24        0~255        通道2电流次高字节
25        0~255        通道2电流低字节
26        0~255        通道3电流高字节
27        0~255        通道3电流次高字节
28        0~255        通道3电流低字节
29        0~255        通道4电流高字节
30        0~255        通道4电流次高字节
31        0~255        通道4电流低字节
32        0~1        系统状态
0.        未响应主机状态
1.        已相应主机命令
31        0~255        校验值,前面31个字节总和除以256的余数
从机返回,列如第一通道电压=(第一通道电压高字节*65536+第一通道电压次高字节*256+第一通道电压低字节)/.1000.0,其余通道电流,电压计算如同
在发送一次循环的负载查询,给定数据后,在下一次的第二个负载之后,第三个负载前发送以下数据,作为PLC电源控制开启
FE 7C E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5
FE 7C E9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5
老化车关机信号连续发送下面的数据八次,以确保负载关闭
FF 09 FD 8C 00 00 00 00 91
发送四次下面的数据以让负载清除数据
FF 09 61 8C 00 00 00 00 F5
发送两次下面的数据以让电源关闭
FE 7C DF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