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8000和EMT 如何胡数据库直接交换数据?或者与电脑交换数据

楼主(2015-02-05):
请问:威纶通MT8000和EMT 如何胡数据库直接交换数据?或者与电脑交换数据,在此先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两款触摸屏可以通过FTP服务器功能   备份加EasyPrinter服务器将所需数据备份都电脑。但无在电脑相关路径下修改某值达到更改触摸屏相关数据的功能。如果电脑能通过通讯实时取得触摸屏数据的话,通过电脑相关软件将数据存储到数据库是可以保存到电脑的,如果相关软件有通过数据库进而修改软件中通讯数据的话,是 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的。

楼主(2015-03-11):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