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面几款屏的区别

楼主(2015-02-05):
TK6070IK (USB Client)
TK6070IP (USB Client)
TK6070IQ (USB Hos)
MT6070ih5 (电源隔离,USB Host, USB Client) 600

1. 上面四款平除了列出的区别,还有什么不同?
2. 仅仅从技术参数上看,TK6070IK和TK6070IP一样,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3. 上面几款屏,写好的程序是不是通用的?我现有的程序是用在MT6070ih和TK6070IK。
4. TK系列的几款屏连接PLC的通讯线是否通用?我是连接松下FP0 PLC。

网友:
TK6070IK显示亮度低于TK6070IP,但后盖有跳线设置。但早已停产。
TK6070IQ与TK6070IP下载方式不同,前者用U盘下载,后者用USB下载线下载。
MT6070IH5与TK6070IP比较,前者有USB Host口 而后者没有,前者亮度高于后者,前者带电源隔离而后者不带。
这四款屏用同样的EB8000软件,修改HMI型号后保持编译是可以移植到其它触摸屏型号上去的。
MT6070ih和TK6070IK选择同样的触摸屏型号下载至触摸屏的。
TK系列所有屏通讯线不一定是通用的 ,只需要满足一下规则
如果是RS232接口的话,收对发,发对收,地对地。如果为RS485,需要满足正对正,负对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