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8070IH地址问题

楼主(2015-02-08):
我使用了TK8070IH触摸屏和S7-200 smart PLC 以太网通讯,触摸屏中的位状态切换开关地址为M0.1,在PLC 中M0.1作为常开触点;未断电之前和PLC通讯正常,位状态切换开关正常工作。再我断电之后,我发现再按位状态切换开关,PLC就没有反应了,上传触摸屏程序反编译之后,发现这个位状态切换开关的地址已经从M0.1变成了M01,PLC的M位寄存器格式不是这样的,请问我改如何更改触摸屏程序啊,不要让它从M0.1变成M01。求指导啊,万分感谢。

楼主:
都没人来回答了么

网友:
这个是有无小数点没有关系,实际测试并未发现上述问题出现。测试EB8000版本V465.16,plc软件版本V2.0.
断开PLC通讯连接线,给PLC重新上电检查是否从RUN状态变为STOP状态,如过是,那是PLC那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