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0IV5有没有穿透功能

楼主(2015-02-10):
专家们,请问TK6100IV5有没有穿透功能啊,

网友:
有的,可以用串口做穿透,说明书里面有介绍。

楼主:
谢谢你,我已成功实现了穿透通讯,不过与说明书程例程中说的地址LW9901和LW9902是反的,我的屏中 把LW9901设定成数据目标串口 ,设为1 ,与PLC连接,
LW9902设定成数据来源串口 ,设为3,与PC连接,终于启动了穿透通讯功能。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
LW9901数据来源串口,是指与电脑连接的触摸屏端口。
LW9902数据目标串口,是指与PLC连接的触摸屏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