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0与多个FX3GA通讯

楼主(2015-02-11):
如题   mt8100与多个FX3GA通讯,怎么连接比较好,通讯速度比较快,因为我们可能还要有带其他的485仪表

网友:
多个是几个? MT8100是 MT8100iE还是MT8100i?
MT8100iE对数据处理速度比MT8100i要快许多。这两种都有两个RS485(RS422)和RS485接口,其中RS485接口可以用做仪表通讯用,另一组RS485(RS422)接口可用作plc连接,通过手牵手方式实现。如果要通讯较快,可以将其中一个PLC读取所有其它PLC数据,触摸屏只与一个PLC通讯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有3个PLC   我想再问下PLC要怎么设置站号??

网友:
1个屏连3个FX3GA,需要用485BD板。
三菱编程软件->参数->PLC参数->PLC系统设置(2)->站号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