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字元元件的bug?密码和位控制同时使用无效。

楼主(2015-02-13):
字元元件,启用输入功能,选择密码,输入模式选择“位控制”,此时字元元件无法获取光标,无法输入。使用触控或不选密码就正常。
使用的版本:EB8000 V4.65.16 build 2014.12.08

网友:
需要将位控制的变量置1,才能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设为On对吧。这个肯定设置了,前面提到是选中“密码”这个选项就无法获得光标了,不选就正常。

网友:
位控制地址选择LB 0,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LB 0确实可以使用,不过其他地址没有理由禁止使用,希望后面的版本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回复。

楼主(2015-08-19):
这个bug到现在也没解决。两层密码使用字元软件怎么用位控制打开光标?这个问题不解决没法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