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5 可以用U盘下载吗?

楼主(2015-02-14):
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请问,MT6070ih5 有USB HOST,可以用U盘下载吗?还是只能用USB下载线下载?

楼主:
另外请问TK6070IQ (USB Hos),是否可以连接键盘和鼠标呢?

网友:
MT6070iH5可以用USB下载线下载,也可以用U盘下载。
TK6070iQ可以连接键盘,鼠标,打印机,条码扫描枪等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的~~多可以用 U 盘和USB   IQ 可以外接设备如鼠标 打印机键盘等

楼主:
谢谢上面二位。

网友(2016-08-03):
MT6070iH5可以用U盘下载吗?

U盘有没有要求?

网友:
您好 可以 ;对于U盘没有特殊要求  内存不要过大 常规的品牌U盘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