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言文字如何调位置?

楼主(2015-02-14):
中文显示正常,也就是语言1时常,语言2时位置应该怎么调整?谢谢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将组态软件->视图->文字工具栏 前打勾,就可以编辑字体了,L1 ,L2对应不同语言。
将组态软件->视图->状态工具条 前打勾,就可以编辑每种状态的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