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多机问题, 如何 通信

楼主(2015-02-21):
版主您好:请问TK6100I屏与FX2N能否实现一屏多机通信,如能,屏与PLC应如何设置

网友:
需要使用485BD板
具体的设置方法:
www.weinview.cn->下载中心->文档->HMI-PLC连接手册->Mitsubishi FX232/485BD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同样一个程序在TK6070I能通信,TK6100I不能通信,是不是TK6100I要做其他设置。

网友:
是和什么PLC通讯?
TK6070iP和TK6100i的串口引脚定义有点不一样,TK6070iP的232是公座的9,6,5脚,TK6100i的232是公座的2,3,5脚。
如果你和三菱FX2N用RS422通讯,TK6100用母座的COM1,TK6070iP用公座的COM2。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2NPLC它有两个通信囗的,一个是我们说的485通信囗,一个是圆形囗是422囗,这两个都不能通信。

网友:
你用的同一根通讯线?
上面已经说了,如果你用RS422通讯,TK6070iP用公座COM2,TK6100i用母座COM1,
接线方法:
HMI :1,2,3,4,5--------PLC:4,7,1,2,3

楼主:
TK6100I通信问题解决,是因经销商把通信线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