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V465项目离线仿真问题

楼主(2015-02-26):
我用的是EB8000 Project Manager软件做的项目,我的每一个项目都可以离线仿真,但是这几天做了一个项目就不能离线仿真,编译是通过的,没有问题。就是不能离线仿真,一离线仿真就显示下图的问题,以前这个项目是可以离线仿真的,这两天我在项目里面加了几个元件,就不能离线仿真了,我把加的几个元件删了,重新编译再离线仿真还是不行,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请各位师傅帮帮忙,谢谢,这是问题图如下;[

网友:
1.先排查程序,看有没有非法地址,比如空地址或者越界地址。
2.重启电脑后,再打开工程文件,离线模拟试试。
3.以上都测试还不行的话,安装最新版本的软件测试看看。

楼主:
谢谢版主,都不是这些问题,软件我重新安装了一遍,还是一样的问题,离线模拟其他项目是可以的;我在没办法的情况下,用软件上的另存为改掉项目名,把原因的项目删掉,重新编译,离线模拟就可以了,改掉项目里面的内容再编译,离线模拟还是可以了,但是还是搞不清楚之前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