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Y 曲线显示的实时性

楼主(2015-03-02):
在一个XY坐标上显示两条曲线,每条曲线100个点,点连成线,在一个周期内(如10秒),100个的值从第一点到最后一点依次改变,要动态显示出这个过程线条。请问你们屏的扫描周期最快多少?我们需要线条显示的实时性好

网友:
XY曲线中有个控制地址需要设置,控制地址周期快慢绝对图形刷新快慢,如果此地址由多状态开关控制,刷新一次最少需要0.2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