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如何自定义系统对话框

楼主(2015-03-02):
在“系统信息”中,有三个对话框选项只能自定义文字,及有限自定义大小(小、中、大三种)
但是,即使系统所给的最大尺寸对话框,仍然显得小了点(这是触摸屏不是用鼠标去点。。。)
查看EB8000手册,没有相关说明

那么,是不能自定义么?
如果可以,请问如何做才行,谢谢!

网友:
触摸屏只有这3种模式。如果需要自定义,完全可以用弹出窗口或者直接间接窗口来实现相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