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Q 怎么下载

楼主(2015-03-03):
TK6070IQ 怎么下载

网友:
用官网最新EB软件通过U盘上下载程序,详见 官网 下载中心/视频教程中 第一个 “01触摸屏_Project Manager的设定和下载方式视频教程_EB8000”里面有关于U盘下载的详细说明。

楼主:
新的触摸屏 不行啊 老是下载不了

网友:
严格按视频教程里面U盘上下载方式进行操作,如果还有问题
1检查式试你U盘插入触摸屏是否能正常识别新建文件夹中的文件?
2格式化你U盘 将文件中属性更改为FAT32格一下,若不行更换U盘。

网友:
感觉比较方便~~~省得老搬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