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输入问题

楼主(2015-03-03):
大家好。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高手们帮看看。工程资料见附件图片。现在我做的是一个资料取样的测试程序,当我在触摸屏上用触摸屏弹出的键盘往RW10000寄存器中写入123456789ABCDEF,触发保存资料时能保存。当我把PLC中寄存器数据写到RW10000时触发保存,这时会发生一些问题。如果这些数据全部是阿拉伯数字或者英文字母都能保存。但是如果有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混合在一起就是不能保存。求各位大神支援。

网友:
上述问题还需确认 1 RW10000用的是字元还是数值元件,两者数据格式是什么。
                         2 混用数字和字母数据能否正常显示。
                         3 触发资料保存数据类型是否选对。
                         (另附件图片没有显示)

楼主:
首先多谢这个朋友,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1,RW10000定义为字元输入元件,分两种方式输入。可以用触摸屏内置键盘输入,这种输入方式触发保存正常。另一种为读取PLC一串连续的寄存器,然后写入到RW10000中。触发保存。这时有异常。
2,显示正常,使用触摸屏内置键盘输入正常,使用PLC数据写入到该地址显示都正常。
3,数据格式选择为字符串,一共20字。
图片不知道怎么的没有加入帖子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多谢这个朋友,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1,RW10000定义为字元输入元件,分两种方式输入。可以用触摸屏内置键盘输入,这种输入方式触发保存正常。另一种为读取PLC一串连续的寄存器,然后写入到RW10000中。触发保存。这时有异常。
2,显示正常,使用触摸屏内置键盘输入正常,使用PLC数据写入到该地址显示都正常。
3,数据格式选择为字符串,一共20字。
图片不知道怎么的没有加入帖子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