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s7-300数据交换通讯问题

楼主(2015-03-04):
我使用MT8070ie触摸屏与s7-300通讯,同时还使用触摸屏通过modbus rtu与仪表通讯,现在我要将仪表的数据通过触摸屏传送到plc中,应该如何做?
我写了宏指令:
         GetData(a1,"MODBUS", 4x, 286, 1)
         SetData(a1,"Siemens S7-300 MPI", MW, 286,1 )
这样写不知道对不对,在s7-300中变量应该怎么定义?我怎么才能知道数据是不是传送到PLC里,请高手指点。谢谢!急急急!!!

网友:
可以做个测试。
比如a1的数据类型定义为无符号16位,宏指令中

Unsigned short a1
GetData(a1,"MODBUS", 4x, 286, 1)
SetData(a1,"Siemens S7-300 MPI", MW, 286,1 )
end macro_command

在屏上放置数值元件"MODBUS" 4x 286,数据类型为16进制无符号,带输入;
同时在屏上放置数值元件"Siemens S7-300 MPI" MW 286,数据类型为16进制无符号;
在屏画面上做个功能键,用于触发该宏指令。
先更改4x 286的数值,再执行宏指令,观察MW 286的数值是否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