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无法与三菱FX1s通讯

楼主(2015-03-06):
本人刚买了一个TK6070ip触摸屏,无法与三菱FX1s PLC通讯,我把PLC里面的通讯协议与触摸屏程序通讯协议一致,可是无法实现通讯,但是用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却可以通讯,这是为什么啊。到底是哪里设置不对啊还。各位师傅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
哦对了,那个通讯线是我与触摸屏一块买的。

网友:
确认软件中设备接口类型及对应的COM口 如果通讯线正确的话。

网友:
確定線材定義角為是否正確及波特率與基偶同為是否正確

网友(2016-04-26):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求大神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您好 程序中是设置的COM2 485 4w嚒

网友(2016-08-03):
首先通讯协议要一致,然后就是com口要正确,最后波特率特别重要。还有不知道你的线做的是不是正确的。我的线是自己找人定做的,定做之前告诉他线序

网友(2018-08-12):
不错!值得学习,楼主继续

古龙大红八角 古龙八角 大红八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