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3-08):
各位好!
       我刚开始学习使用触摸屏,请多关照,谢谢!
有个问题要请教,如果有时间请帮助。直接窗口制作时:,选用位状态开关做触发返回,是切换开关。在模拟时只能打开而不能返回。

网友:
看下你的直接窗口,比如由LB 0,由ON触发,那么直接窗口关闭时,切换开关需要设置为OFF。

这个,在电脑模拟,及下载到屏,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