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k6070ip与S7-300(315-2DP)通讯问题

楼主(2015-03-08):
Tk6070ip与S7-300(315-2DP)通讯时能够正常显示输入输出及DB块内的数值及状态,但是不能写入到DB地址内,也不能更换页面,离线模拟时正常输入和写入也能更改画面,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时候版本的软件?使用最新EB 8000尝试下。

网友(2015-06-16):
第一次用MT8070IE屏与FX3U做工程,用U盘下载工程到屏里,无法与FX3U通信,检查参数设置如下:
PLC通信口为COM1,38400,7,E,1,4W,RS485,站号为0
HMI站号为0
用以太网下载工程到HMI也不成功,以太网通信不成功,
请问用以太网通信要怎样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