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V3.0与MT8100IE通信问题

楼主(2015-03-10):
PLC用博图V12编好程序后,下载到PLC中 然后正常工作, 我用EB Pro 读取标签也成功了 但是在选择变量的时候 有些变量比如BOOL型的 输出Q 没法正确识别是BOOL的变量 如下图
  后面的是个?  然后就不能点确定  确定之后出现如下提示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是使用官网最新版的EB Pro软件吗,如果不是,下载更新的软件。

用电脑直接连接PLC,选择“取得标签资讯”,来读取标签试下。注意电脑与PLC处理同一网段,IP地址最后一位不相同。

网友:
貌似通讯不稳定,变量连多了,会常出现PLC没有应答

网友A(2015-04-21):
变量跟PLC的q点和i点连接貌似就有这样的问题,建议可以把IO点转成DB块数据。

网友(2015-09-19):
引用 网友A:
变量跟PLC的q点和i点连接貌似就有这样的问题,建议可以把IO点转成DB块数据。

怎么将IO点转换称DB块?新手求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