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做液位棒图

楼主(2015-03-11):
现在想用威纶触摸屏做一个液位棒图,用来反映水箱中的液位(棒图上做上刻度),液位传感器装在水箱上,输出信号为4-20mA的信号给PLC,PLC是西门子S7-200 224XP型号,然后PLC再给触摸屏信号来体现液位,请教这个实验怎么做?

网友:

1、在触摸屏的软件:编辑,系统参数设置中,增加西门子PLC的通讯驱动。
2、在画面中,添加棒图元件,元件的读取西门子PLC的某数据寄存器,并对上下限等参数设置。该棒图元件,可以标图液位的状况。
3、在棒图处,增加画面:刻度,进行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