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100iE跟西门子S7-200穿透通讯问题?

楼主(2015-03-12):
MT-8100iE跟西门子S7-200穿透通讯不了,怎么回事?
电脑通过路由器网线连接MT8100iE,MT8100iE通过COM1接口连接S7-200.
MT8100iE设置固定IP地址, EasyBuilder软件可以下载程序到 MT8100iE。
穿透通讯软件设置如图一:
电脑端口Virtual Serial Port设置如图二
EasyBuilder系统参数设置如图三 、图四

不知道S7-200怎么设置?

网友:
在S7-200的编程软件中,还需要更改电脑与PLC连接的串行端口。
因为在屏软件启用穿透时,根据下图,看到以太网在电脑的虚拟串口为COM3,

那么在S7-200的编程软件中,对电脑的串行端口,也需要更改为COM3,如下图所示。更改后,电脑连接屏,屏再连接PLC,屏软件启用的穿透,这时,使用S7-200的编程软件,就可以直接对PLC进行上传或下载程序了。

1

楼主:
在S7-200的编程软件中设置如下图,依旧不能正常穿透通讯!难道是MT8100iE连接S7-200的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
选择S7-200 PPI的驱动。

楼主:
实在是穿透不了了!特截图如下,忘高手指点啊!

网友:
虚拟串口奇偶校验设置一下

楼主:
电脑虚拟设置如下也不行啊?偶校验也试过了!

楼主:
那道跟路由器有关系?或者不需要路由器,直接电脑连接HMI至PLC?

楼主:
终于通过更改HMI系统寄存器LW-10850的方式实现在局域网中穿透下载、监控S7-200程序!不知道能否通过外网进行远程穿透下载、监控S7-200程序

楼主:
不管怎么样得感谢weinview 版主

网友(2016-08-21):
能告诉我威纶8100ie怎样穿透西门子200通讯吗,屏通过S7200 485(2W ) com2 可以与PLC正常通讯,
可就是穿透不了
协议选的是 S7200 PPI. 触摸屏端口A (COM2)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通过更改HMI系统寄存器LW-10850的方式实现在局域网中穿透下载、监控S7-200程序!不知道能否通过外网进 ...

LW-10850 设置多少呢,分享下啊,我也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