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组网问题

楼主(2015-03-13):
我的PLC是FX2N,自带485 2W通讯的。触摸屏是TK6100I,触摸屏能否带5台PLC,具体要怎么设定PLC和触摸屏。下载中心下了好多资料有看不懂,望与详细答复十分感谢。

网友:
采用485通讯模块,屏可以连接5台PLC.
屏在设备列表中,只添加一个驱动就可以了,如下。

屏与多个站的PLC连接,区分相同的元件,以“1#01”,“2#01”进行区分。2#表示2号站的。
PLC的485通讯板,设置不同的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