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和MT6070ih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14):
我有一个触摸屏,和S7-200通讯,由于S7-200的通讯口已经占满,PC只能和触摸屏通讯读取PLC数据.
问一下,我设置了相关参数,使用串口调试器可以读取触摸屏上的数据,但只能读写LB,LW等,不能直接读取PLC的数据;
是不是没有直接的办法,需要通过宏指令传递一下?

由于接触这个屏不多,请多指教!

网友:
比较简单的一个办法:首先确认屏有无多余可供使用的COM接口,如果有的话,将屏空余的 com口选择”MODBUS Server“将此接口作为modbus从站,PC机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按照以下定义即可获取到触摸屏寄存器数据。
MODBUS RTU与MODBUS SEVER地址对应关系:
0X,1X的1~9999 —— LB0~9998
如:0X0001=LB0                0X0002=LB1
3X,4X的 1~9999 —— LW0~9998
如:3X0001=LW0              3X0002=LW1
3X,4X的 10000~65535 —— RW0~55535
如:3X/4X 10000=RW0       3X/4X 65535=RW55535

网友:
是否可以将plc的数据先写入屏的寄存器里,在读取。个人觉得宏指令可以尽量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