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50iP选型问题

楼主(2015-03-15):
因为之前一个项目因为PLC为Siemens S7-1200,触摸屏选型用的是威纶通的,使用后体验还不错,现在准备把所有项目的触摸屏都改为威纶通的,现有疑问如下:
1.TK6050iP无万年历,是否就不能取得实时时间?如果在界面要显示当前时间要如何操作?
2.TK6050iP有几个COM口?我看网站产品说明是有COM1及COM3,但是下载的产品手册里只有COM1,不知到底有几个?

网友:
1、TK6050iP无万年历,不能取得实时时间。
如果在界面要显示当前时间,可否考虑使用MT6050iP的屏。MT6050iP带万年历,串口有COM1(RS-232/RS-485 2W/4W)、COM3(RS-485 2W)。
2、TK6050iP,只有一个COM口,COM1(RS-232/RS-485 2W/4W),可以选择RS-232 或RS-485。

楼主:
谢谢回复!
我现在准备全部采用TK6070iP,如果要与Siemens联机就采用TK8070iH5.
另外,因调试时需PLC无多余接口,准备采用穿透通信,因此需要有2个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