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100I能否直接与台达DVP04AD-S(模拟量输入模块)通讯?

楼主(2015-03-17):
第一次接触触摸屏,不太懂。请多多指教。

楼主:
我看到楼主回答了与台达PLC连接方法:
1.在触摸屏中 PLC类型选择DELTA DVP
2.接口类型选择  RS485 2w
3.和触摸屏匹配号通讯参数设置及站号
4.COM口选择COM2
确认接线无误后即可正常通讯。
DVP04AD-S(模拟量输入模块)通讯和这个一样吗?

网友:
屏不能与DVP04AD-S(模拟量输入模块)直接连接。需要将DVP04AD-S(模拟量输入模块)与台达PLC连接,PLC再跟屏连接,在触摸屏中 PLC类型再选择DELTA DV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