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TK6100i适用的独立模拟量输入模块吗?

楼主(2015-03-17):
楼主好!我之前问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您可能没看明白。我就是想选择一个独立的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于TK6100i。模块采集4-20mA电流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用getdata采集信号,在触摸屏上显示4-20mA.有这样适配TK6100i的独立模拟量输入模块吗?我说的不对,请指正。刚开始学。

网友:
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选择支持MODBUS的那种。在触摸屏上增加设备驱动“MODBUS RTU”,就可以直接与模块用RS-232或RS-485连接。
在屏上,放置“MODBUS RTU” 如4X  1#001的数值元件,就可以直接显示读取的数据了。

楼主:
多谢,买了一个模块,正不知如何设置,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