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20):
我用一个MT6070IH的屏和9个仪表进行485通讯(自由协议),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了下。偶尔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屏上电时,会向通讯口发送字节“00”,不是每次都有出现。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还是我的指令有问题。本来是没有什么的,但是可能是用的仪表也有问题: 当只有接收到一个字节时,仪表就死机。  希望可以大神可以帮帮忙。

网友:
在发送接收收据前插入一条宏指令来清空相应端口暂存数据即可解决问题。指令为"PURGE",使用办法详见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了    我再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感觉还是偶尔会出现问题

网友:
上电瞬间发送数据 属于硬件问题吧,应该不好解决。
不过你的仪表我推测也是国产烂表。曾经用过一款电流表就是无缘无故丢数据,死机。重启等。
而且特定地址通讯不上。反应问题到厂家,死活不承认有问题。

后来自己做的仪表,移植的标准modbus从站。怎么读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