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 Pro 软件Bug反馈

楼主(2015-03-21):
在使用EB Pro软件对MT6071iE触摸屏编程,发现两个Bug。
1、EB Pro V5.0 以上版本利用宏指令与外围设备通讯,存在死机现象,而更换V4.X版本不存在这种问题。
2、EB Pro V5.02 数值元件灰阶效果不能使用。

还有就是工程文件用新软件打开编辑后,老版本软件打不开,像这次我们用新软件编程完毕后,结果软件存在问题
再用老版本打开时,结果不能打开工程,之前工作白浪费时间了。可否考虑软件 版本兼容?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1、EB Pro V5.0 以上版本利用宏指令与外围设备通讯,存在死机现象;这个可能是在特定的程序下,才发生的;请提供测试工程;
2、这个已经反馈修改;
版本兼容问题,新版本兼容老版本,这是一个向下兼容的关系;不能逆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1、EB Pro V5.0 以上版本利用宏指令与外围设备通讯,存在死机现象;这个可能是在特定 ...

关于通讯死机的问题,我们使用的是自由协议与我们的控制器进行通讯,所以给您工程文件也测试不了,但是软件确实存在这种问题,老版本可以使用

网友:
谢谢指出问题,我们会尽快通知研发部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