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资料取样备份到U盘不成功

楼主(2015-03-22):
刚开始是能成功的。

后来做了一次修改(资料取样  通道数中将 通道的描述做了一次修改)就出现xxx.csv 损坏无法读取的现象。

然后修复U盘 格式化U盘等操作,要么U盘上没有任何文件和文件夹,要么datalog文件夹无法打开。提示损坏。

换了两台MT6070iH  新版本和老版本的都这样。

尝试更新 runtime  字库,清除事件记录,清楚资料取样记录,清除配方资料,都没法解决。

很头疼!

另: 备份到U盘选择是 U盘1  LB9039也会在按下备份按钮后 On一小段时间。

楼主:
更换了U盘  格式化成其他文件格式。都试过了。
新建datalog文件夹,下一级文件夹打卡出错
新建到下一级文件夹,存储文件打开出错。

能想到的方法都试过了,昨天拔插U盘的次数比我过去一年拔插的都多。

我把资料取样也删除了重新做了一次也是没能解决。

大神啊,版主啊,售后啊,技术支持啊 进来看看吧。不能解决说句话也行!!!!!!!

楼主:
草!!!!
什么年代了硬件还不兼容。关键是刚开始还是能存数据的。!

换了两个TOSHIBA 8G都不行。

找了个Kingston 4G的 好了!!!

网友:
难道是不支持大容量存储?

网友(2015-07-27):
你好!我也是碰你这种问题,资料老是导不出来,,请问你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2015-09-20):
你好,资料取样出来的后缀为dhl的文件要怎样才能够读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