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HIM的系统寄存器开机后自动输入想要的参数?

楼主(2015-03-23):
怎么让HIM的系统寄存器开机后自动输入想要的参数?
比如开机后LW-10850设置为“1”。

网友:
LB9000 开机是状态是On   使用触发是资料传输就可以了。

楼主:
触发资料传输元件中的来源地址怎么设置?
我用的笨方法就是在PLC中的寄存器中设置参数,再用来源地址选取PLC寄存器。
HMI中怎么直接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