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no response

楼主(2015-03-23):
楼主好!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支持MODBUS RTU的独立的模拟量输入模块,选的是MT6100i。
1.模块RS485口连接com1口 1,2脚[RS485]2W。
2.系统参数设置:新增MODBUS RTU 类型选择MODBUS RTU,接口RS-485 2W,COM我按照模块给的设定为:COM1(9600,N,8,1)PLC站号:1。
3.在界面上放了一个数值元件读取地址PLC:MODBUS RTU,地址3X,30001。(我看手册上04H只读的设备类型是3X)
4.USB连接下载后,重启后显示“PLC no response”。可模块的TXD(发送数据),RXD(接收数据)还都闪烁。
我不知哪步做错了。

模块的输入寄存器

模块的输入寄存器

网友A:
30001  改成1 试试!或是 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01  改成1 试试!或是 1#1

多谢,一下就好使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