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MT6100i通电出现"i Series"字样

楼主(2015-03-25):
触摸屏MT6100i通电DC24V屏幕出现i  Series,屏幕没有其他显示,不知怎么回事,请哪位大侠赐教啊,谢谢!

网友:
屏中无程序吧?!  没有程序,就会显示黑底 i series

网友:
两种可能,一、没有下程序,或者程序下载失败,屏幕无法运行;二、给屏幕下载程序时,屏幕型号没有选择对,程序依旧无法运行。反正就是程序下载出了问题,配好参数,重新下载就好了。